关于双发双电调模型的一点思考

楼主(2007-02-01):
俺发在电固板块了,为了大家更多的交流,附联结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309&extra=page%3D1
希望多提意见,双发对于船模其实有更深远的意义。

网友:
两个电调 一条Y线就成了!

楼主:
Y线当然简单,但是你无法实现同时加减速又要能差速转向。
居然这里无人关注啊,其实船模双发的很多啊,为啥不换个方法玩?

网友:
看了是不错,船能在水里跳舞了。

网友A:
用这个东西就好~

网友:
上面这个咋与V型混控的差不多?不对称V控,

网友:
请报价!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东西就好~

网友:
高性能混控器。适用于双电机驱动的船(没有舵系),坦克的控制。线性跟输入一致。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b341402b4d39.jhtml

楼主:
典意科技老兄也来凑热闹啊
你应该记得俺吧。
俺的意思是如果用FF9这种功能多的控,就可以不借助外部混控来完成了。
不过俺也发现船友似乎对控的混控都不太在意,因为玩船似乎用普通控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典意科技老兄也来凑热闹啊
你应该记得俺吧。
俺的意思是如果用FF9这种功能多的控,就可以不借助外部混控来完成了。
不过俺也发现船友似乎对控的混控都不太在意,因为玩船似乎用普通控就足够 ...

 兄弟,怎么不记得呢?

玩一般的玩具船,一般不会用太好的遥控设备的。要不就有点小材大用了。你说是吗?加上真的调试起来也麻烦。
娱乐吗!就是方便玩,是吗?用混控器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只要二通就可搞定。加上现时的混控器体积小、轻。也不
会有重量的负担。

哦哦,各位DX不要见笑,这只是一家之言。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Y线当然简单,但是你无法实现同时加减速又要能差速转向。
居然这里无人关注啊,其实船模双发的很多啊,为啥不换个方法玩?

这样就更简单了,连Y都省了,,,直接用两个通道控制,,,一起向前推就前,那个停就转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更简单了,连Y都省了,,,直接用两个通道控制,,,一起向前推就前,那个停就转哪里!

你打算装两个油门杆么?
只有油门杆是不回中的

网友C:
向lz请教,如何用两通设备控制双发双电调?要求不高,不用混控,也就是海狼那种的,总不能直接把两个电调接到接受的CH1和CH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lz请教,如何用两通设备控制双发双电调?要求不高,不用混控,也就是海狼那种的,总不能直接把两个电调接到接受的CH1和CH2吧?

两通道遥控设备肯定要用混控器的,因为遥控器本身不支持自定义混控。
1、买个V翼混控,20-30块钱。
2、买个专用的混控器,就是帖子里面某人作的广告,价格不清楚。品质应该比普通V翼混控器好,其实和V翼原理是一样的,就看它的线性如何了。

网友:
模型沈老板的技术http://www..com/Technica/M231020-4T1.htm,双电调,四通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