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知道如何把华科尔22#的CCPM遥控器改成普通模式的

楼主(2007-02-01):
有个闲置的22#A的遥控器,因为是CCPM的,没法练模拟器啊。听说把后面的DIP开关扳两下就行了,可是不知道咋扳,请高人指点。

网友:
我有TDF的编码电路,接上就可以用了,我送你要不要?邮费自己出。

网友:
送他。。。。怎么我还没有你还送别人。。。。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你还要。

楼主:
看来这个遥控器的CCPM混控是固化的了,不能直接改成普通模式?

网友:
背面没有ccpm开关

网友:
 有难度,他们都喜欢用那个3块钱的掩膜单片机,自己改个程序都没有办法。

网友A:
pcb上面应该有ICSP的接口点吧?哪位上个PCB的两面照片来看看/

网友:
ICSP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面应该有ICSP的接口点吧?哪位上个PCB的两面照片来看看/

是啊 ICSP是啥啊?

网友:
都是高人啊,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ICSP是啥啊?

in circuit serial program 吧 和 avr 的 isp一个意思,就是在线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