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2的老问题

楼主(2007-02-01):
很久没用过G2,今天装上,里面一片白色,切换地图也没用。情况如下面,请那位兄弟指教一下。我的显卡是:GF4,64MB

楼主:
没理哦,自己顶

网友A:
把驱动重装一遍,看行不

楼主:
升级了驱动,还是不行,高手指教啊

网友B:
在第一个菜单中 把雾关掉试一试?
如果是在XP下玩,需要打补丁 ,建议装 ADD ON 5
还有,显卡的驱动 WINDOWS 自带的是不行的,需要装显卡自带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