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JR9X2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各位达人,我现在按LIST进去设置画面后,怎样才能恢复开机的画面?我原来好象可以的,现在不知道按什么能退出,只好关机重开,但这样调试的时候有点危险啊,怕关机瞬间失控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屏幕上不是有什么info display 还是什么的,就是菜单最上面一个,按下不就回去了么?

楼主:
系统菜单是这样,模型设置菜单要随便进个子菜单,再按ENT就可以了,在说明书找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