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LAMA,遇到怪事……有玩LAMA的同好请进

楼主(2007-02-01):
以前一直都用6EXHP在飞LAMA,一直都飞得很爽……从地上起飞,漂一会儿降落在桌子上,再起飞小航线降落在电视机上……但今天起飞悬停在2米高度时,机体突然失速左尾旋,伴随着垂直落地发出的响声,顿时一片茫然……

拾起检查,机体完好无损,从新接通电源在床上起飞,却又一切正常……

我这台LAMA平时都当摆设放电视机上,很少飞行的。难道电机有问题吗??

各位同好也来说说你们飞LAMA时有遇到过什么异常问题没?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网友:
我的lama,刚到手就是这个鸟毛病,刚离地,就是疯狂自旋。。
不过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晕

网友:
恩,我来说

下面有2个大齿轮,看看是不是松了。
有螺丝可以紧的,自己搞搞。

结论:起飞检修,哈哈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问一下,LAMA能不能改用JR的遥控呢?怎么改?

网友A:
飞了多久了?如果有8小时以上,或者以前摔过多次,可能是齿轮问题,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多久了?如果有8小时以上,或者以前摔过多次,可能是齿轮问题,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非常感谢 ,帖子里讲到的齿轮问题很有研究意义……

LAMA电机的铜齿轮确实不耐磨,我见过这里的朋友把齿轮边缘都磨成刀刃状了,不过我的LAMA还没发现齿轮磨损的迹象……

我的LAMA总飞行时间估计不超过2小时,在我手上从来没有摔过,但被别人摔过几次,主要是暴力着陆,上下桨叶被打伤过,我修复后没有双桨,依然飞得很稳。

刚到手的新飞机首飞都有间歇喘气的现象,起初还以为是电刷接触不良……

网友B:
请问lama如何使用6exhp控?

网友:
这样啊
还敢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ama如何使用6exhp控?

我是偶然发现LAMA的接收机上的晶体频率和我的控(6EXHP)同频,于是就把控的发射制式改为PPM,并设置好各个通道,接通LAMA的电一推油门就飞了……:loveliness: ,原来E-SKY的4IN1也兼容F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