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7-02-01):
有刷和无刷 是什么意思?
电调是做什么东西用的?

网友:
有刷和 无刷的刷是指电刷。是直流电机的两种不同形式。
电调是电子调速器的简称,可以根据接受的信号而调节输出电流,达到调节电机转速的目的。

网友:
电机分有刷和无刷,有刷就是在电机的屁屁上有2个小碳刷
电磁式直流电动机(有刷电机), 电磁式直流电动机由定子磁极、转子(电枢)、换向器(俗称整流子)、电刷、机壳、轴承等构成。电刷与换向器滑动接触,为转子绕组提供电枢电流。电磁式直流电动机的电刷一般采用金属石墨电刷或电化石墨电刷。
无刷直流电动机由永磁体转子、多极绕组定子、位置传感器等组成。采用磁敏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其磁敏传感器件(例如霍尔元件、磁敏二极管、磁敏诂极管、磁敏电阻器或专用集成电路等)装在定子组件上,用来检测永磁体、转子旋转时产生的磁场变化。
其实我也没看懂   只是知道无刷寿命长,扭力大,输出功率自损耗小,价格贵

电调是,电子调速器的简称,控制电机转速。
说白了就是在你推油门时电机怎么知道你是要快还是要慢呀,就要通过电调这个家伙来处理;
不知小弟说的对否,请各位大哥指正
对了,你是“智利”吧

网友: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