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傲翔飞翼" 动力配置(电机,电池,浆)

楼主(2007-02-01):
电机
,
电池
,浆各多大?

网友A:
原配的小无刷和5030桨就非常好用,3节电。

网友B:
补充一下:电池在1700mah左右比较合适,而且一定要是升降舵略为往上翘,也就是爬升的状态,不然很容易出手就栽,我试过了,这是教训!!

网友C:
很好飞的~~

网友D:
今天碰到易飞了,他说升降舵原本是S翼型的一部分切下的,调整时应该是与主翼形成一个完整的S翼形状才对。
电池重量控制在130——140克时靠前安装即可,基本不需调整。

网友E:
易飞的飞翼配的19克小外转子的工作电流为6.8安培,为何要配1700mah的电池? 是不是容量太大啦?
------------------------------
补充一下:电池在1700mah左右比较合适,而且一定要是升降舵略为往上翘,也就是爬升的状态,不然很容易出手就栽,我试过了,这是教训!!

网友F:
主要是重量要达到才压得住高速飞行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