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磁环的作用

楼主(2007-02-01):
看到网站有抗干扰磁环出售,据说能提高干扰能力,不知道这东西是否真的有用?

网友:
肯定有用哈

网友:
那是肯定有点用处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电动车充电的时候会对电视造成干扰的情况?电源线是能传递高频的干扰信号的,虽然电调的PWM信号频率在10K左右。但还是能造成影响的

网友:
怎么个用法啊?

网友:
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我来表达一个比较恶心的观点:鄙人认为,花钱买的东西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价值滴~

不然他敢拿出来赚钱!?……

网友:
我是把接收机的电源线在磁环上绕了几圈;

网友:
抗干扰磁环电子商城有的是。几毛钱都用不上。
说白了这东西是用来对付高频干扰的(高频厄流圈),防止高频影响接收机。

网友:
绕在哪条线上作用大呢

网友:
磁环的作用还是挺明显的,我用PPM接收机飞电固总是抖舵,加了磁环就没事儿了。磁环我是从报废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上拆下来的,这玩意儿不用买  在电调连接到接收机的那条线上绕两圈就可以了。

网友:
上次我的舵抖得好厉害。。。。我也试试~

网友:
听说绕3——5圈效果比较好!

网友:
电调上\电源部分绕多点没关系,在接收机上最多3\4圈,否则会严重影响接收距离

网友:
一般来说电源部分用就行了,在电子市场多得要命,甚至不要钱人家也会給你一个。花钱没必要。但是,如果用了UBEC外置开关型供电的,一定要注意将UBEC远离接收机,线也不能和其它舵机束在一起走,一定要分开走。否则,出现不明失控,损失可不小,就算有磁环,也会有问题。当然、PCM接机会好很多。

网友A:
具体该怎么绕 谁能上个图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该怎么绕 谁能上个图看看么

www.himodel.com/cn

网友B:
很有用的,我飞电直开始就一直用它,一块钱左右,分《磁环》与《磁柱》
后者是专业的。电子市场多的是,自己去买吧,加上它保险些。我的建议还是加上吧。用法是把它缠到电调与接收机连接的线上就OK了。

网友C:
亚拓35A电调上不就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D:
是不是节能灯灯头里的那个磁环

网友E:
心理作用 反正用一个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