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蒙皮的问题,米多的勿进了

楼主(2007-02-01):
机翼的蒙皮可以用保鲜膜吗?

网友:
可以,但是韧性太够了不好,陷下去就没法弹起来了,其实透明胶带也行,带背胶而且热缩,就是比较重,另外贴玻璃窗的透明纸也行,也是带背胶的,有很多颜色可选,高温热缩,不过要用火烤,电吹风要吹到热缩的难度比较大

网友:
另外木头上贴双面胶,用垃圾袋也可以蒙的 也是热缩,还有,商店里有包鞋的透明纸,也是热缩的哦!那个就是没上色没背胶的蒙皮材料

网友:
蒙皮和米多有什么联系?

除非特殊要求。比如超轻,否则还是热烫膜好用,做出来的飞机又漂亮,国产虽然不如进口的,但是便宜,也就9块一米,将就着也用,另外礼品店那种包装纸也可以用~不过效果远不如热烫膜,便宜不一定性价比就高~

网友A:
可以买包装热缩膜替代,年底了,很多做花蓝卖的,人家用的就是包装用热缩膜了,不带背胶,蒙的时候先用502把边缘全部粘死,用电吹风稍吹就收缩了
唯一的缺点是只有透明色
另外就是这种热缩膜有多种厚度,买最薄的就行,不然太重,这东西是论公斤称的,论便宜是绝对没话说了

网友B:
什么是蒙皮?

楼主:
看来熬夜的热心人还真多啊!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蒙皮?

就是蒙在木质机翼外的塑料皮,里面有胶,受热收缩,国产的10元/米左右,进口的2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包装热缩膜替代,年底了,很多做花蓝卖的,人家用的就是包装用热缩膜了,不带背胶,蒙的时候先用502把边缘全部粘死,用电吹风稍吹就收缩了
唯一的缺点是只有透明色
另外就是这种热缩膜有多种厚度,买最 ...

就叫"包装热缩膜"? 哪里能买到?

网友:
用蒙皮也不是贵到哪里去吧,一般的飞机买2米,20块钱够了,做个飞机也不容易的……

网友:
防盗门上包的膜行吗?

网友C:
在文具店看到一种即时贴,要3-5元/米,好像是商家用来贴广告字的那种材料,带背胶,有各种颜色可选,不知道大家用过没?

网友:
那个有点重了..

网友:
干脆用KT板吧,10几块一大张,还能少做一半以上的翼肋,连木料都省了

网友:
哪里有卖?

网友:
问一下,17楼的朋友,哪有卖呀

网友:
卖塑料带的地方有卖包装热缩膜的论斤卖 不过看起来没有塑料带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文具店看到一种即时贴,要3-5元/米,好像是商家用来贴广告字的那种材料,带背胶,有各种颜色可选,不知道大家用过没?

这个太重了,而且强度也不够,怕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