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爆龙SE最新尾螺距控制组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的小爆龙SE换了最原厂最新的尾螺距控制组,也就是和大爆龙相同设计的那个,用手摆动尾桨, 却发现安装后虚位比原来SE直带的还要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锁尾性能? 大家有过相同的经验吗?

我的虚位来自这个地方,控制组能以球头位置为支点左右移动(有点像倒置的钟摆),感觉不如以前的紧密,因为之前的设计是上下都有支点控制,现在的设计是只有一边

网友:
有虚位吗?

网友:
那里也是球头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中间的铜套没有旋紧,请用扳手把中间的铜套旋紧一点,注意不能太紧,要能灵活转动才可以.
另外的可能就是轴承损坏了,买2个4*7*2.5的轴承更换即可.

网友:
那个地方是有虚位,不过很小,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铜套如何旋紧,原装回来的我是直接套进尾轴的,是不是我漏了这一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铜套如何旋紧,原装回来的我是直接套进尾轴的,是不是我漏了这一步?

你没有漏那个步骤, 因为这个组件不是双推,这个位置使用时会产生力矩,所以用一段时间后容易产生虚位,可以用锁紧轴承的方法来减少虚位.
但轴承损坏的话就没有效果.
找个活动扳手来锁就可以了,那个铜套上有个平位来旋紧的.,
如果实在旋不动可以先用打火机加热后再旋,记得加热前把塑料件先拆除.否则坏了别找我。

网友:
我的也有虚位(比原来的XL的球头方式的大多了),不过飞起来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iceman的图片,一目了然! 的确改进很多

网友:
感谢iceman的图片,我的飞机虚位也很大,原来毛病在这里。

网友:
这点虚位不要紧的。我以前的35#机的虚位比这个大多了,尾舵机(ESKY的)也有虚位,用华XX的007陀螺飞,尾巴照样锁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