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路平衡冲单独电源制作中~(不断更新~)

楼主(2007-02-02):
这是按照UN大哥的一代平衡冲电路制作的六路平衡冲的单独电源制作的(在这要感谢UN大哥的帮忙)~PCB板也是自己做的 ~老贴也有制作方法介绍~(找一下老贴就知道了)只是没有用三氯化铁来做~而是用   双氧水+盐酸+水    按 2:1:2  的比例混合的~最好是找工业用的双氧水医用的可能浓度低盐酸也要工业用的,在使用中发现~这种混合物在第一次使用后发现~放入塑料瓶存放~过两天瓶子变肥了~ (原因是有气泡和气水差不多吧)没有防护的最好是用个塑料袋包住再找开以免被混合液溅到了~(要安全,快过年了):loveliness: ,原来做了一个有机玻璃盒子打算是冲电器的盒了~后来没用了~为迁就它板子做成方形的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理 ~还请UN大哥指教~~!!

还没有完工~!陆续上传向大家汇报~~~~

网友:
主變壓器如何自制

网友:
只要PCB不会出错就不会有问题的,只是不同的布线方案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看了你的布线比较危险,因为热地跟冷地太接近了,你要小心,祝你成功.

网友:
顺手支持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迁就我原来做的盒子~没办法~空间小PCB板子就只好做小了点~!!

网友:
图太小 看不清楚

网友:
佩服,如果有能力也想DIY一个!论坛里测试版的倒不少,可没有几个能正式出售的。没奈心等了。

网友B:
请问你要做的充电电流多大呢?如果是1.3A的话你的整流二极管绝对是用不了的,很快就会烧毁.
为保险起见你用SR5100吧,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要做的充电电流多大呢?如果是1.3A的话你的整流二极管绝对是用不了的,很快就会烧毁.
为保险起见你用SR5100吧,绝对没问题的.

你说的是桥堆整流还是那六路输出的二极管呀??? 如果说的是六路输出的二极管是在坏的电脑电源上拆的,应该受得住~!~我好多东西都是在废旧的电脑电源和坏的开关电源上拆的~!
                         DIY   就是要在省钱的前提上做出来~~!!

楼主:
还有几个电阻和电容没有找到合适的~当地卖的电阻都是一些1到3W的大电阻~可是只有一个是用这种1到3W的电阻~其它地方没有那个必要~还占地方~!现在只有找到合适的再开工了~!
本来今天到南宁出差可以去买的~不过是和院长去师园搞双选双不好到处跑~!

         没买到~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