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美国手的是否都把右手摇杆改成自动回中的?

楼主(2007-02-02):
呵呵,实在适应不了升降舵要手动回中,于是把摇杆的弹簧也左右换位了,是应该这样改一下吗?比较弱的一个问题,大家别笑话偶啊。。。

网友A:
顶上,想知道...  :loveliness:

网友B:
那是必要的,不用担心.换手必须要换弹簧的.

网友C:
当然要换弹簧拉

网友D:
弹簧那是一定要换的,设备上本来就留好了位置,直接从一边拆到另一边就好了

网友E:
当然要换了,拆控,看看里面构造就明白了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