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当天装完试飞成功谢谢北京老王(不定时更新)

楼主(2007-02-02):
昨天上午收到 老王的 450 S 中午和四厂的 王哥一起装机,下午回家装电子设备后 试飞成功。  有的点小问题 我用 的是 JR9X2控 还不会设置油门和 螺距 我现在都是设置为一条平线。 怎么设置才能好呢 ,还有我用 的是  401 (四厂王哥借我的呵呵 过年完了有钱买个新的还他隆重感谢王哥呵呵)也不太会用 请版主告诉我好吗 谢谢! (已经在年前买了个新的 给王哥了,想到年前欠人东西,心里就不舒服. 呵呵)
看看 还是不是原装的 450 S 了呵呵 都换差不多了全是摔的.

网友A:
油门曲线用3点就可以了,5点,7点都没有问题。关键曲线呈抛物线状,
0%,30%,55%,80%,100%
螺距曲线要根据实际测量的结果来设定,
一般油门在过中点的位置就应该可以起飞,过高过低都不好。
一般飞行用正螺距。所以是从中间偏下开始. 油门中点的螺距一般为4-5度为好.
45%,60%,75%,9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用3点就可以了,5点,7点都没有问题。关键曲线呈抛物线状,
0%,30%,55%,80%,100%
螺距曲线要根据实际测量的结果来设定,
一般油门在过中点的位置就应该可以起飞,过高过低都不好。
一般飞 ...

跟亚拓说明书上写的怎么不一样,那个设置更好一些?

楼主:
飞机调好了

靠!没想到450S这么好飞 ,很 感谢原来的 37  ,都是它练出来的 呵呵 , 尾巴用 401加辉胜舵机 ,杠杠的,一点也不动 就是上 下串的时候有点摆,别的没事 。飞机用 的全是 辉胜。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没想到450S这么好飞 ,很 感谢原来的 37  ,都是它练出来的 呵呵 , 尾巴用 401加辉胜舵机 ,杠杠的,一点也不动 就是上 下串的时候有点摆,别的没事 。飞机用 的全是 辉胜。

1、如果楼主的尾舵机使用的是辉盛5g(0.8kg/0.1s)的话,在上下窜的时候有点摆动,那是陀螺仪的感度不够造成的,试着在原来的数值上再加上3—5%。
2、如果楼主的尾舵机使用的是辉盛9g(1.6kg/0.12s)的话,在上下窜的时候有点摆动,那是尾舵机的速度不够快引起的,请把陀螺仪上的延迟旋钮调到50—70%,再适当加大陀螺仪的感度数值。

楼主:
谢谢了王老师

网友:
有老鸟带着飞 真好!

网友:
长见识。。。

辉胜5克比9克号阿~~~~~~ 这我都不知道
那么,GWS的那个跟5克比那个好呢?

楼主:
昨天就是情人节我的450 又摔了

昨天在3 米上对头后向自己飞过来了,心里紧张没有控制住,飞机在自己的头顶上马上打尾翼和副翼变成对尾了 ,但是速度没变 高度下来了, 一下冲向楼下的单元大门旁边的台阶上摔了,心想完了. 靠  450 真耐摔 , 就损失的一对木浆国王的呵呵还有横轴脚架 机头罩有点裂口 别的没事 呵呵,看来还是要用原装的浆呀.

楼主:
今天中午又飞了两块电池

吸取昨天就教训没在楼下飞 ,到广场的空地的草坪飞了,怪了在这地方怎么心理压力小了呢 ,但是还是不敢对头了哈哈,就做了下对尾旋停和侧面旋停,.爽飞了两块电池.现在山东的天气就是好呀,要是王哥知道了不嫉妒死我 了呵呵现在的黑龙江天气好象在下大雪 .

楼主:
在谢谢北京老王

昨天舵机收到了 ,还有送我的塑胶机身 ,谢谢,回家装我的37  呵呵到时候我的37连厂家都认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上午收到 老王的 450 S 中午和四厂的 王哥一起装机,下午回家装电子设备后 试飞成功。  有的点小问题 我用 的是 JR9X2控 还不会设置油门和 螺距 我现在都是设置为一条平线。 怎么设置才能好呢 ,还有我用 的 ...

老兄跟我当初一样一样的。你没有多联系模拟器?另外,我上周末也出去飞了,感觉北京还是冷,你的各个球头扣灵活吗?我的很涩。

楼主:
呵呵

呵呵, 我现在在山东呢 ,过年来了,气温是 14度0上

楼主:
今天飞的时候又出毛病了

下午天气不错, 带着飞机去广场飞去,先飞的450  ,一块电还没飞完就不锁尾了 ,奇怪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什么毛病,接着调 突然掉下个塑料圆片不知道是那的, 看了半天才知道是皮带减速轮上的,完了,看来是飞不了了 .接着飞我的2008呵呵 .回家用502粘好塑料片,到楼下试飞450 ,还是一块电没飞完,突然450 自旋,还好高度就 一米左右马上降落,JJ没事.在地面上试机,大浆转,尾浆不转,看看是不是塑料片掉了,一 看,还好没有掉,发现皮带变的非常的松,不知道为什么 .检查原来是皮带减速轮和轴打滑了, 轴上的牙把塑料磨没了.回家还是用502粘上,接着试机,又突然电机不转了 ,晕,再检查皮带跑到尾翼轴的旁边去了,不在槽里了,卡主了,所以电机转不动了,原来是尾翼轴也是这个毛病拆下来还用502把轴和皮带齿轮粘好,现在好了,一切正常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开胶呀 这几次都还不是在高处,所以拣了个便宜呀,请问王老师我这样弄行不行,呵呵

楼主:
今天又飞了

看来用502 粘的 暂时还可以没发现什么不好的情况 ,就是快飞没电的时候有点不锁尾了,有点右旋 ,调陀螺也不好使 ,最后把舵机的距离挪了一  点就好了,呵呵 不知道502 能不能用 的时间长呀?要是不行又要出米了 呵呵

楼主:
下午又去飞了

山东的天气真好呀, 适合飞行, 502 粘的看来还可以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请王老师告诉我, 能不能行 谢谢! 下午飞机正常 很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东的天气真好呀, 适合飞行, 502 粘的看来还可以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请王老师告诉我, 能不能行 谢谢! 下午飞机正常 很不错呵呵

使用502胶粘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最好还是更换为上策。
不要为了节省尾传动轮的几个小钱埋下隐患,真在高空失效造成摔机那损失就会更大。

楼主:
好的 谢谢王老师

看来的回去才能换了 呵呵

网友:
有高手在身边就是好

LZ北京的?

楼主:
不是

我是黑龙江的 呵呵 你是那的 认识认识呀

楼主:
大年初一飞了两块电

今天很顺没有摔机呵呵, 还的急加油的时候尾巴摆, 陀螺感度是50   用的401 和辉胜5克舵机,控上不会调 呵呵估计控上 是100%   还有急加油后感觉转速下降后恢复的很慢 ,是不是螺距高了,还是油门低了.

网友B:
俺是北京的

四季青桥附近,正苦于只能一个人独乐乐呢
有附近的朋友,联系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看来不行了 太远了 呵呵  , 今天又飞了两块电池, 还是不敢高点 对 头 , 看来心理压力还是 大呀, 还是慢慢来吧 ,在说 了现在也不好买配件呀 ,

楼主:
昨天大浆报废了

可惜了我原装的 大浆呀 横轴主轴全报销了 还有尾管 看来对头还真难呀 ,呵呵 现在不干对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季青桥附近,正苦于只能一个人独乐乐呢
有附近的朋友,联系一下 :)

四季青桥,呵呵我昨天刚在四季青桥附近买的450SE

网友D:
450s也很值。唯一遗憾就是旋翼头不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s也很值。唯一遗憾就是旋翼头不是金属的。

自己换不就 行了吗 我的就换了,那摔坏了就换哪,到时候你看着你JJ 慢慢变成SE了还是自己DIY的 ,心里多美呀 .

网友:
是啊,我的身旁咋个就没有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