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用380可以吗?

楼主(2007-02-02):
请问ECO用380无刷是不是小了点?

我只有30A和60A的电调,60A的够不够哦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380带60A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带60A可以了

速度怎样??

网友:
ECO目前的标配无刷就是380级别的~

网友:
无刷可以的  要是有刷的话就差点意思了

网友:
这样的配置可以去参加ECO ST

网友:
还真比不了  ECO ST 现在规定必须用指定产品

网友:
ECO以后基本商业化了

做它的意思不大 你要是做了 电机或者电调不是一个指定品牌的
那就歇菜了,这个指定品牌会根据比赛的赞助商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成人比赛是不会指定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人比赛是不会指定东西的

FX兄用你给我那个桨会不会小呢?
看起很小。

网友:
直径不小了~螺距有点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