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栖虾艇视频放上来了

楼主(2007-02-02):
http://www.tvix.cn/play.php?v=ClNdwe3fyNM&c=&page=3

网友A:
你的宝贝如果在水面起飞 降落会更加壮观.!
我的动力搭配是: kv 1500+8x4+3s 1500mah(1900mah 10C) 15C
你的动力搭配是什么?

楼主:
我用过三种都能飞,KV1400的2212,8x6桨,(软)华科尔58#原电机带减速,把桨换成8x6(居中).KV1430的2217桨用9070(最暴),拉力一公斤多.3s 2200 15c,船是加大了的,总重620g.水上用9070桨不行,打水.

网友A:
我还想试一试2208 kv 2600的马达,配7X3(GWS 软桨)+2S,电流10A以内,转速14000左右,这个搭配的特点是起飞重量轻。

楼主:
如果把整机重量控制在350克以内我想没问题,起飞时可能要70-80W,我的船620g,起飞时功率为在180-200w左右.

网友A:
昨天我称了一下我的龙虾飞艇:
船体+3个9克舵机+30A好盈电调+RF136接收机+V尾混控器=270g
如果用辉盛的2408-21T+7X5+1500mah 15C 3S,起飞重量270+200=470g,马达的最大拉力530g+14A电流,拉重比超过1:1
如果用辉盛的2408-21T+8X6+1500mah 15C 2S,起飞重量270+140=410g,马达最大拉力410g+10A左右电流,拉重比大约1:1 (辉盛给出的一个测试是9x
3.8+2S=435克+10A左右电流,我推测8X6 也应该接近这个拉力)
如果用新西达的kv 2600+GWS7X3+1500mah 15C 2S,起飞重量270+140=400g,马达最大拉力400g左右+9A左右电流,拉重比大约1:1 ;

网友A:
由此看来,选用2206 kv2600,机翼负荷比较轻,如果电池选1000mah 15C 2S,重量60克左右,起飞重量更轻,但飞行时间会短一些。
另外7X3的桨转速要比8X6快很多,这个飞艇是需要高速度的飞机,扭矩要小一些。
我发现飞艇在水面慢速行驶时,螺旋桨的扭矩效果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