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有刷改装问题

楼主(2007-02-02):
本人新手,现有一只有刷电机,如图:

由于粗心,一次拆开的时候,没有上紧后盖就接电,导致线圈被铰断

现想重新绕线,但是没有找到这种3个槽的绕线方法,现向各位高手求救

原线径是0.61的,如果我换0.4-0.45之间的线,能否提高扭力?会不会容易烧线圈呢?
请高手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要提交扭力好像要换强磁

网友:
3个槽的就是从起始焊点开始饶完一个后接到下一个焊点,3组要完全一样

网友:
当然,下一组的起点和上一组的终点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