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關脈噴的問題

楼主(2007-02-02):
請各位老手指點一下...
1.燃燒室該用何種鋼材比較好??我問五金店的都是43A,55C等等的型號

2.油噴嘴那裡有賣???如果我要做一個大概直徑3.5CM的燃燒室時,用電單車的噴嘴可以嗎??

3,鋼要多厚才好???

4.用甚麼做燃料呢?

我澳門很多材料都缺哦...不知珠海那邊有沒有相關的地方有做脈噴的東西賣....再加上時間緊迫...我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网友A:
燃烧室不锈钢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烧室不锈钢就可以了。 。。

不锈钢也有很多種啊......

网友:
 随便选。。。温度和压力也不是非常的高的说。。。。一般普通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