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找出坏的电芯??

楼主(2007-02-02):
我的两块鸿飞2200,12C的电池在用了10个起落后突然出现故障了,表现为飞了1-2分钟后出现电调保护,弄的我摔了2次机,但落地后电池又能用1分钟左右,又出现保护,但其他的4快电池均不会出现问题。
我把这两块电池的外皮扒下后,发现3块电芯均在外观上均没有什么异常,且用伏特表测量3块电芯的电压均相同,且均能用平衡充充满。不知道是那块电芯有问题,哪位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A:
先充好电后加电测试:把油门推到合适的位置让电机和螺旋桨工作起来,事先要想办法固定好JJ哦,注意安全才行,然后再用精度较好的万用表测每块电芯的电压,电压明显下降的电芯一般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充好电后加电测试:把油门推到合适的位置让电机和螺旋桨工作起来,事先要想办法固定好JJ哦,注意安全才行,然后再用精度较好的万用表测每块电芯的电压,电压明显下降的电芯一般都有问题.

 正解

网友:
这个电池不够支持1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