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为什么逆风会猛抬头?

楼主(2007-02-03):
各位大哥,我是翼龙新手,今天飞翼龙,风力大概二到三级风,顺风或侧风飞行时,翼龙飞得很平稳,至少我还能控制的住。但是一但逆风飞行时就猛抬头,我是油行全开也很难前进,不停抬头向上,搞得我惊慌失措的,不知这是何故?我要怎么调整?

注:我是原装的艾特机,480有刷电机,8.4v电池

网友A:
把电机的轴线往上调,就是推力线上调.这样调整后,电机产生的推力的垂直分力将机头往下摁.

网友:
是不是上推角?

网友:
大概是鸡头太轻了
应该适当加点 重量  或增大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的轴线往上调,就是推力线上调.这样调整后,电机产生的推力的垂直分力将机头往下摁.

以翼龍的構形來講是應該加下推角.它的馬達是在重心的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翼龍的構形來講是應該加下推角.它的馬達是在重心的後面,

是减下推角吧

网友:
如果是翼龙原装的配备,确认机身没有变形的话,重心和推力线应该不会有问题,平凸和凹凸翼型迎风抬头正常的,逆风时可略推一点杆飞或在机翼后弦加一垫片,减小一点机翼安装角试试

网友:
无风情况下,加速会猛抬头吗?

网友(2012-11-04):
推力线果然是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