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收到了,可是起落架断成三节,还有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7-02-03):
飞机收到了,外壳包装的很好,可是打开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LAMA在快递途中很容易起落架断裂啊?

另外,想问大家一下,换电池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把电池盒一起拿下来还是直接把电池捅出来啊?
谢谢。

楼主:
另外,尾翼的小翼也断了,我自己用胶水粘好了。新的总是不太爽。
大家可否告诉我:
1.充电池要注意什么啊?
2.那些配件容易坏的?我想买起落架的时候顺便一起买了。
3.遥控器不用的时候,里面8节电池需要拿出来吗?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飞了一下。。哈哈。。搞笑的。。左晃右晃到没有电了。^_^。。

网友:
我感觉买几个浆是必要了,脚架也最好多买一个.这是我飞这个的感觉

网友:
遥控器开关关掉就可以

楼主:
啊。还有杂牌可以买?哪里有啊?淘宝上面有吗?
另外,充电有什么要求吗?
怎么知道锂电快没有电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还有杂牌可以买?哪里有啊?淘宝上面有吗?
另外,充电有什么要求吗?
怎么知道锂电快没有电了啊?谢谢。

感觉飞的时候没有力,就说明电池没有电。

网友:
飞机起不来了,就证明没电了。
NI-MH电池的终止电压为0.9V,放电的时候注意不要过放电,放到每节电池0.9V时就可以停止放电了。
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x 120%

网友:
还没飞就伤成这样了

网友:
ESKY的LAMA V3的脚架应该很耐摔的啊,本人最高记录,4M处坠下没断

网友:
呵呵,想买架LAMA 4玩玩,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