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换无刷后加高马达要不要调整重心

楼主(2007-02-03):
我的翼龙换无刷后加高马达位置,(加高大约2.5厘米)要不要调整重心位置?
另一个菜问题:辉盛18A电调有一个跳线帽,这是做什么用的啊?听说和
电池
有关的,我用的是镍氢8.4V原装电池.

网友A:
跳线帽设置2串和3串锂电的截至电压
8。4v镍氢,就不用拔了
马达位置提高,推力线调整一下就可以科

楼主:
感谢“dangerxue”的指导!你所说的2串和3串锂电,是不是指由2个或3个单个电池串起来的电池组?一般单个锂电是多少V?启迪卖的那种11.1V的方块形电池是算几串锂电的?
还有你所说的推力线调整一下,是要把推力线调整向下还是向上好?

网友A:
2串3。7V单体×2, 7。4v
3串 11。1V
18A入门电调截至电压 单体 2。75V ,也就是2串 5。5V,三串8。25V
其实翼龙没必要把电机装到外面,2208 Kv1800 把轴改后出,直接装到原电机位置,直驱7060或7032,推力线不用调

网友B:
学习中。谢谢高手模友,没有你们我们这些菜鸟真是难提高呀!真心的感谢你们,大家一起提高,模型才玩的开心,我感觉模型真不是一个人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