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板KT 板是什么翼型?

楼主(2007-02-04):
各位大侠,直板KT板的空气动力特征与什么翼型相同?有数据吗?

网友A:
对称翼型

网友B:
NACA0018,在航空模型上找吧,忘了哪期有这个翼型的数据了

网友C:
没有翼型

网友D:
也可以做异型 就重量会增加

网友E:
翼型可以根据需要来定,可以来科技论坛参考一下相关资料:
http://www.model-shows.com/bbs/ShowPost.asp?ThreadID=820

网友F:
直板加个动力系统,照样可以飞!~: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