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读数

楼主(2007-02-04):
请问数字式万用表如何测电阻?有好几个档(200 2000 20K 200K 2000K)单位是什么?
还有就是测电流有200u 2000u 20m 200m 好几个挡,如和用?
谢谢!

网友A:
打到电阻挡就可以测电阻了,如果你想精确的知道电阻,当然就是越小越好的,如果用20k挡测的电阻是0,那么用200可能就是10几,单位是欧姆,符号是Ω。电流同样要看你测得电流大小了m指毫安,是0.001A(10的-3方,怎么打出来啊?),是μ不是u,读miu,是0.000001a(10的-6方)。测电流你需要断开电路,然后红表笔接电路的+极,黑表笔接-极了。

网友B:
万用表都能测什么呀!

网友C:
什么都能测,但是据说不能测重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