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T齿轮磨损

楼主(2007-02-04):
我的13T齿轮,只是用了20分钟就成这样了 中心孔有点偏

大家用的齿轮一般能用多久呢?

网友:
咬合过紧.

网友:
第一次看到塑料把铜齿磨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塑料齿肯定也好不到哪去,肯定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电机是AKE450THR35,3500KV

楼主:
回复 网友B:

SJM你好,今天又换了一个13T的铜齿轮,用了90分钟吧,开始有点磨损了(已经把齿轮间隙调大了,两齿轮中间可以夹一张0.1mm厚度的铝箔)
仔细看,马达齿轮和尾传动齿轮的齿形是不一样的,马达齿轮是渐开线的,180T主齿轮和尾传动齿轮是梯形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塑料齿轮好得很哦,没有事
SJM的齿轮啤塑还是不错的,齿轮基本上是没有变形。
我们自己厂啤的56T减速牙箱齿轮变形严重~~~

楼主:
SJM的180T齿轮只是赛钢料吧,硬度算是很好的了,
我们公司用的是尼龙+30%玻璃纤维,感觉不怎么样~~~

楼主:
大家的电池是装在JJ底部吗?我用1.0的玻璃纤维板把底板加长了一截,用魔术贴固定电池

楼主:
用热收缩套管固定接收机和电调。
 电调温度应该不会高到把收缩套管融化掉吧~~~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么惨的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电池是装在JJ底部吗?我用1.0的玻璃纤维板把底板加长了一截,用魔术贴固定电池

我们俩的安装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是用SJM提供的加长电池板 看看我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745&extra=page%3D1

楼主:
原来有加长的电池板卖,不知道哦,呵呵。:loveliness:

楼主(2007-04-05):
齿轮间隙调得很松,用了10小时了还没有什么问题,呵呵。原来是要调得很松的。:loveliness:

网友:
 超级磨损..........

网友D:
太夸张了哈,当然,你的教训让我们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夸张了哈,当然,你的教训让我们受益了.

网友:
齿轮之间太紧或者太松都容易磨损的,太松了还容易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