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7-02-04):
外转无刷A2212,KV1000的+辉盛18A电调+11.1V15C1000毫安
电池
+1047桨,全油门2分钟,
电机
温度有点烫手,电调没事,是什么原因?正常吗?

网友A:
可能是齿轮比大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齿轮啊

网友C:
换9050 甚至是1060直驱浆都可以,1047减速浆11V这个电机是18A
烫手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