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重要参数

楼主(2007-02-04):
看了好多贴,没有一个在点子上的!请问一个重要参数,不加
电池
的、带头罩的重量。

网友A:
不同的电子设备、动力系统也会有不同的重量。
一般我的全配起飞重量在770克左右,其中电池重量约160克,按你的说法大概就是610克。

网友B:
官方答案:430g (含头罩/木桨)

网友C:
很重要吗?
我飞那么久电直还从不知道鸡鸡的重量呢!

网友D:
用430电机还可负重650--700克悬停

网友E:
 重量很重要

网友E:
我的不含头罩,加西安的6通接收、4个9克舵、电机、电调,一共580克,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