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尾舵机问题

楼主(2007-02-04):
这几天飞机不锁尾,仔细观察了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油门最低时,尾舵机反应很灵敏,但一旦加油门大浆转速上去,尾舵机就不灵敏了,要2,3秒才能动作,而且行程很短,好像推力不够的样子,更换了电调,尾舵机,尾管,皮带,问题依旧,没法子又更换了尾波箱,还是一样的情况,实在是没法子了,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我的是450se,凤凰45A 电调,亚拓原装430L电机,65mg*3,尾舵机gws pico +f bb,R10ds接收,9x2变频。为了测试更换好盈40a,辉胜5g舵机,问题依旧。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控上的陀螺仪混空开着啊

楼主:
经过两个小时的仔细研究,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原因很奇怪,是因为有一个尾浆夹里的固定螺丝松了,造成这个尾浆夹有很大虚位,估计当高速旋转时由于虚位造成两个浆夹不平衡,离心力把尾推的铜套压在尾轴上,摩擦力加大,所以尾舵机推不动。

网友:
用这么小的尾舵机,不保险

楼主:
他们说9650太重,让我买3154,可满网上搜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网上付款购买的,懒得去银行汇款

网友:
9650还太重....

网友:
据说56 够用了

网友:
能再详细点解释一下吗?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能再详细点解释一下吗?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打右舵没问题,打左舵就跟LZ的现象一样!

楼主:
就是尾桨夹里的固定螺丝松了,实质就是尾桨转动时不平衡,产生横向的力。
你用手拉一下尾桨夹试试,看看能不能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