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排量发动机着不住车请教

楼主(2007-02-04):
搞了一个很小的发动机,为了好玩,并且为它搞了个小飞机。
总是着一下,最长几秒钟,点火电还没拿开就灭车了。
这个发动机只有一个油针,调大和调小都是这个样子,点火电夹不住火头,按着火电手都酸死了。
我用3:1素油磨车,是不是油太素了,还是甲醇比例小了?请对小发动机有经验的指导。

网友A:
用4:1的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1的油吧.

谢谢!但新机磨合怕润滑不够呀。所以多加了点蓖麻油

网友B:
1、最大的可能是油路有问题。油针调大调小都一样说明油路不畅。可把油针拧下来用甲醇冲洗一下,并查查油管、冲压管有无问题,可用嘴吹试试漏气否。我原来用的发动机油针在发动机后匣盖处,一样的问题,后来把油针挪到前面化油器处才解决。
2、也有可能发动机温度太低,燃油不易气化。用电吹风吹吹散热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大的可能是油路有问题。油针调大调小都一样说明油路不畅。可把油针拧下来用甲醇冲洗一下,并查查油管、冲压管有无问题,可用嘴吹试试漏气否。我原来用的发动机油针在发动机后匣盖处,一样的问题,后来把油 ...

非常感谢!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