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尾舵抽动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摩擦引起的静电干扰

楼主(2007-02-05):
简单介绍一下飞机的情况:
688一号机,XXD40A+3500KV动力,好盈UBEC(加防干扰磁环),rec500,4X辉盛9g,RD6000发射,三和原装PPM8通道接收机。

症状:尾巴有规律抽动,抽动方向逆时针,抽动频率约6-8S一次。

首先检查尾部机械传动部分:滑块连杆等活动顺畅,齿轮、皮带完好,机械故障排除。

电子部分检查:调整陀螺仪参数无效,更换舵机无效,更换同型号陀螺仪(telebee400)无效,更换接收机频点无效。

再次把飞机牢固固定于台面上,让飞机运转,这时飞机的陀螺仪是无信号输出的,但是仍然可以观察到尾舵机有规律抖动的现象。这基本可以确定是电子部分出问题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首先这架飞机通电,在静止时,各个舵机无抖动现象,可以排除无线电干扰的情况,只要它大桨运转就会出现尾舵抖动的情况,看来这个干扰与运动有关了。

       还有一个情况也提醒了我,当飞机停转时,我的手靠近飞机尾杆支撑杆时(碳纤),手指有轻微刺疼感,同时飞机的尾舵也象被刺了,抖一下,反复试验均是这样(飞机全速运转10S——停转——手立即靠近飞机尾舵附近的碳纤或者金属部件——手指刺疼、尾舵抖),看来飞机的尾巴抽动一定来自于摩擦引起的静电干扰了。

        哪里引起的静电干扰呢?
        前些日子,我的688由于尾舵失效炸机,大齿盘轻微扫齿,我就在商城购买了一套sonicpro的齿轮组,这是商城的简介:
SONICPro-新齿比高耐磨蓝色齿轮组106T+25T(UGTGS-2)
运输标准:小件

名称:SONICPro-新齿比高耐磨蓝色齿轮组(豪华版)
货号:UGTGS-2
规格:106T+25T(新齿比、低尾桨转速、高效率)

含:高耐磨主动齿轮、从动齿轮、单向轴承、单向轴承座、尾传动轮组、垫片

特色:新型尾驱减速比,有效提高尾桨锁定能力,减少磨损,延长尾轴承使用寿命;上下层齿盘均采用加强结构制造,齿轮精度高,形变系数低,单向轴承被两层铝合金座固定,结构可靠,方便拆换,坚固耐用。

适用于:SONICPro周边配件、亚拓450全系列。

但是,CS688飞机并不能完全兼容这套配件,于是,我就组合使用了:sonicpro的大齿盘+688的小齿盘,sonicpro的尾前皮带轮+Cs688的前皮带传动齿轮,原来就是这种组合引起的麻烦:他们的塑料材质是不同的:
我试验把这两个厂家的产品不同的组合,运转时均会产生静电干扰,由于不同的材质在运转发生摩擦时产生静电,这个静电在飞机上积聚,当到达一定数量时就会放电,这时就会对尾舵产生干扰了,抖动的频率基本上就与充电——放电同频率了。

另外,其间我还曾经更换了尾舵,用了MKS数码舵机(低档货),抖动情况减少,也许是由于这种舵机的抗干扰能力强些。

我把大齿盘重新更换为CS688的,把尾皮带轮也换成了CS686七扭八拐椭圆形的了,抖舵现象就此消失,震动就震动吧,总比抽动好些。

感想:这小小的电直,麻烦事还挺多!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会产生静电干扰:主轴上的部件全部采用688的塑料件,皮带轮小传动齿轮和前皮带轮均使用金属的。这时由于主轴是塑料,皮带是橡胶,他们通过全金属的皮带传动部件间接摩擦同样是产生静电干扰的。这也许是为什么厂家不把皮带传动部件全部做成金属的原因(至少有一处是塑料的,以阻断皮带和大齿部件之间产生静电的可能)。

网友:
先不说结果正确与否.用心分析了的.

网友:
 谢谢我这里也有这种现象!怎样解决呀!我换了2舵机了,不行的话要换965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苏苏你好,你在5irc上问过我更换皮带轮的事情,sonicpro的皮带轮是铝合金的,我只更换这个皮带轮时就有这个问题,你到新的688网站看看,他们有无皮带轮买,把这个皮带轮还换成塑料的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把688的尾传动齿轮部分全部更换为亚托的或者sonicpro的,只要这个部分不是全金属的就无问题,你试验一下,把结果告诉一声。

网友:
检查的很细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苏你好,你在5irc上问过我更换皮带轮的事情,sonicpro的皮带轮是铝合金的,我只更换这个皮带轮时就有这个问题,你到新的688网站看看,他们有无皮带轮买,把这个皮带轮还换成塑料的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把688的 ...

sonicpro的我还没有买呢!我感觉像是电调的问题的,我用好盈的,电调滴滴的一声一声的响,尾舵机也跟着抖动!!

网友:
换了个新电调没事了,但是还是有时一停一顿的顺时针抖尾巴!~

楼主:
把飞机固定住,让他运转,这时陀螺仪应该是无输出的,如果是机械部件的问题,这时飞机是不应该抖尾的(尾舵应该是无动作的)。
如果这样飞机尾舵仍然有动作,就应该是电子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分析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2007-08-07):
首先帮顶,LZ分析的不错!

另外说一下sonicpro的小齿盘最好不要用,质地太软,太容易变形了。我的飞了一个起落,转动起来已经不平了。

(这么一说,我这个小盘估计是卖不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