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模型的起飞及降落

楼主(2007-02-05):
电动模型今后将是小级别模型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但在操作方面与油机却有一些差别。电动模型在翼载荷上一般都比油机小,反应出来就是拉力比会比油机大一点,这也是电动模型在动力系统配置的一个特点。在飞油机时,油门的变化相对来讲比较少,一般在大动力的时间多,而为了多争取一些留空时间,电动模型的油门变化就要多一些。对一个初学者来讲,起飞与降落是必需迈进的一个门槛,对于一架翼载荷比较小、拉重比又比较大的模型,起飞相对简单一点,只要在起飞前认真检查好各个舵面的中立位置、不打反舵,对好风向,油门慢点推,仔细看模型滑跑时的状态,并作调整,只要滑跑状态良好,再把油门推上去,模型在滑跑几米后就可以正确的起飞了。降落相对麻烦一点,我们在四边航线时,第四边最为重要,因为升阻比较大,下降速度比较慢,高度的判断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当高度偏高时,可采用复飞、侧滑等方法来纠正。高度偏低时,可加点油门。最主要的保持航线。拉平高度应比油机低,一般在0.5m时拉平,快接近地面时,再拉一下,让模型有一个5-8度正迎角。以免模型接地后翻跟斗。接地后把油门关死。

网友:
看完了   顶起

网友:
什么是四边航线?

网友:
四边航线是基础,但是很枯燥。

网友: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支持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最基本的四邊航線!飛出來就是個四邊行,還有什麼內轉8子外轉8字!航線有很多!

网友C:
不是五边吗?怎么是四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基本的四邊航線!飛出來就是個四邊行,還有什麼內轉8子外轉8字!航線有很多!

终于找到新的挑战目标了,今天回家在模拟器上试练垂直四边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多谢楼主,发的好文章.收藏先................

网友D:
不见得吧,电动飞机有的冀栽荷小得过份,一掉动力就没法控制,降落过程得一直带动力,接地后还必须让飞机在地上跑稳,不然一收油就翻根头,拉舵根本压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见得吧,电动飞机有的冀栽荷小得过份,一掉动力就没法控制,降落过程得一直带动力,接地后还必须让飞机在地上跑稳,不然一收油就翻根头,拉舵根本压不住。

  特别是后推像真机

楼主:
可能是把重心调得靠前了吧?我也赞成降落时不要把油门关死,只要把油门收到可以下滑就可以。这样在下滑时可以根据下降速度随时调整油门来控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