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机翼上翘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我现在只有一个V尾的火鸟。在转弯结束的时候机翼会自动摆平。
我看3通翼龙的机翼是两边上翘的,也象个V字。在模拟器里有一架飞机跟它类似,转弯虽然难看些,但也能慢慢机翼摆正。
4通的翼龙机翼好像就很平了,靠副翼摆平机身。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机翼两边上翘象V字的,都能自动摆平。否则,就要靠副翼?
请指教。
另外是否3通的翼龙比4通翼龙拐弯慢一些,但速度也慢一些,飞起来压力小一些?请飞过3,4通的朋友指点。

网友:
其实你讲的那个"V",是带上反角的主翼,在飞机侧偏时,会自动矫正.给飞机带来很好的横侧安定性.
如何矫正这就涉及到空气动力学原理,现摘录一部分如下:

    模型飞机飞行时受到扰动,产生了绕纵轴的倾斜后,升力发生倾斜而不再和重力平行。升力和重力的合力使模型向倾斜方向侧滑。这种情况也就相当于有一股气流从倾斜方向吹来。由于机翼有上反角,下沉的半边机翼的迎角大于上抬的半边机翼的迎角,前者产生的升力大于后者,从而形成向倾斜反方向滚转的恢复力矩,使模型恢复原来平正的姿态并使力矩平衡。上反角越大,机翼展弦比越大,侧滑时产生的恢复力矩越大,横侧安定性也就越好。
    但是上反角也有消极的方面。从正面看,升力垂直于前缘。有了上反角之后,左右两半机翼的升力都变成倾斜的了。倾斜的升力可以分解为两个分力:垂直方向的分力是有效升力;水平方向的分力是无效升力。随着上反角的增大,有效升力会逐渐减小。

你可以看看,很多初级的练习机主翼都是采用这样的结构.初手用起来会省心.
建议在坛里和网上找一些关于飞行原理的书看看,会很有帮助!

网友:
2楼的说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一个V尾的火鸟。在转弯结束的时候机翼会自动摆平。
我看3通翼龙的机翼是两边上翘的,也象个V字。在模拟器里有一架飞机跟它类似,转弯虽然难看些,但也能慢慢机翼摆正。
4通的翼龙机翼好像就很平了, ...

楼主理解的很正确

网友A:
提醒一下楼主,今后不要说机翼上跷,我们一般是说"上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楼主,今后不要说机翼上跷,我们一般是说"上反"

机翼上反的,只要尾翼平整,重心位置准确,从理论上讲,即使失去动力,不去操控,也是可以滑翔着陆的。

网友:
同意2樓說法!

网友:
上反角。说对了,是为了“摆平”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