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90级排气管

楼主(2007-02-05):
自己刚设计的一个90级排气管  ,高手鉴定下,尺寸是不是合理

楼主:
准备用不锈钢焊一个

网友:
管里面应该还有一段倒锥用来回压的

楼主:
船用的,谢谢frenky 指点,就是里面的做起来复杂了,努力吧~

网友:
还应有个回压增压管子

楼主:
两段锥管很有难度,问了店里,薄的板氩弧焊比较难,而且要变形,厚的板变形小,但难成形, 请有做过排气管的模友指点迷经啊!!!!!

网友:
不锈钢拦杆都不是很薄吗? 那些都不是焊的好好的

楼主:
不锈钢拦杆人家是厂里用专门的设备焊接的,DIY的话俺没这条件啊

网友:
这些我不懂,我是学物理的,理论告诉我只要是圆柱型的管子,长短合适,开口合理,就能起到增加功率的作用。。。。

网友(2007-05-03):
内锥管的位置如果不适当会导致效率变差,一般水滴状的排气管并没有内锥管的,有内锥管的设计主要是将管内区分为膨胀室及消音室的设计,并非单纯为了回压
焊接方面,可以配合的人很少,尤其,铝薄板的焊接.一般店里的都不会,只能自求多福了
楼主的使用材料是什么?怎么做锥管? 还有你锥管的开始角度,声波行程长度,结束角度......等多项数据是根据什么来定义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的排气管有没有做出来啊?有的话,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吧,不然改天我做几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你用多厚的不锈钢呀。如果用0.6mm以上的用亚弧焊应该没问题的。为什么不用铝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厚的不锈钢呀。如果用0.6mm以上的用亚弧焊应该没问题的。为什么不用铝管呢?

楼主好像是已经放弃这个念头了, 干脆我来做吧, 先谘询一下, 要做不锈钢的还是铝的, 大家说说看
改天 我把90的排气管设计图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新兵能不能贴图呢

楼主(2007-06-09):
已经完工的排气管和船,使用90级发动机,排气管尾出口直径一般多少??我做的实际测量大概在8.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