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载荷的问题

楼主(2007-02-06):
我看了很多以前的老贴,始终没有搞懂翼载荷是什么意思?请各位高手能给我解释解释飞机的翼载荷是什么意思?如何计算各种模型飞机的翼载荷?一般各种模型飞机的翼载荷上多少?谢谢!

网友:
不太懂怕说错..
坐着沙发听别人说

网友:
起飞重量 / 有效升力面积

1米以下的KT机, 15克每平方分米会比较飘, 30克每平方分米的失速速度会有些大.

我的 60CM 左右的小动力KT练习机, 翼载荷都在27克每平方分米左右. 有些偏大.

楼主:
大家怎么不说呀!我好着急,你们的回答对我好重要呀!我到这个网站快2个月了,对我帮助好大,比我自己读《航空模型》有用多了,因为自己提出什么问题就有人解答,提高很快。上反角、重心、推动比等我就是在这里搞懂的。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的帮助了。

楼主:
启迪、海淀鹰王、傻乎乎的猫出来说说呀!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机翼的载重负荷,起飞重量平均到机翼面积上,真机用千克/平方米,模型用克/平方分米。

比如说飞机全重1000克,有效升力面积50平方分米,翼载荷就是20克/平方分米。

对于一般的练习机来说20-30克的翼载荷比较合适,室内机翼载荷都非常小一般小于10克,像真机一般翼载荷都大于30,山坡滑翔机翼载荷通常在35以上,静气流滑翔机则在10-20之间。

说的不一定对,高手补充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就是机翼的载重负荷,起飞重量平均到机翼面积上,真机用千克/平方米,模型用克/平方分米。

比如说飞机全重1000克,有效升力面积50平方分米,翼载荷就是20克/平方分米。

对于一般的练习机来说20 ...

 翼载荷大的飞机飞行速度快,抗风强;
翼载荷小的飞机飞行速度慢,抗风弱.

网友:
有点明白了
但还问问 怎么知道自己的机翼升力是多少????

网友A:
机翼升力?

这个……  放在地上俺是不知道滴,不过飞到天上就知道了……

平飞得的时候,升力等于飞机重量,爬升的时候大于…………

楼主:
通俗的讲20-30克是不是机翼的重量,是不是计算出翼载荷就是为了在做飞机的时候,在设计出机翼的长和宽以后,只要计算出翼载荷,就可以控制机翼的重量在20-30克了,我是菜鸟请指教,我难理解的就是知道翼载荷有什么用处,谢谢!

网友:
不是机翼的重量,而是整架飞机的起飞重量
与机翼升力没有关系
与起飞重量和机翼面积有关。每平方厘米的机翼需要承担的起飞重量。

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怪不得说是有效的升力面积。是机翼承载的模型起飞的重量,是不是知道一般知道飞机的翼载荷就可以设计飞机机翼的翼展和玄翼长了?

网友:
飞机的设计很复杂的,不过级别相近的时候,可以从参数类似的现成机子上估计出新机可能的性能表现。

网友:
一般在知道模型的重量,知道翼载荷,就可以算出机翼面积,再根据展弦比就可以确定翼展、弦长。

楼主:
猫兄弟说详细点吗

网友B:
飞机重量比升力面积(不是机翼面积)=翼载荷
翼载荷小的飞机惯性小,飞机较灵活,同时相对于同型的飞机,失速 速度小。更加安全,起飞降落更容易

楼主:
升力面积怎么计算

网友C:
翼展乘以翼弦,翼弦就是前后缘的距离

网友:
好复杂啊  越看越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展乘以翼弦,翼弦就是前后缘的距离

这个算出来的只是机翼面积。而且仅仅是矩型机翼
升力面积——不仅仅机翼产生升力,机翼只是升力的主要产生者。设计良好的机身往往也能产生很大比例的升力,我想大家都看过那段以色列的F15,左翼折掉后,依然安全降落的录像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升力?

这个……  放在地上俺是不知道滴,不过飞到天上就知道了……

平飞得的时候,升力等于飞机重量,爬升的时候大于…………

平飞时升力=重力,爬升时升力小于重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力面积怎么计算

机翼投影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重量比升力面积(不是机翼面积)=翼载荷
翼载荷小的飞机惯性小,飞机较灵活,同时相对于同型的飞机,失速 速度小。更加安全,起飞降落更容易

惯性只与质量有关,中学物理课本有。飞机灵活与转动惯量有关,在飞机外形一定时与质量的分布有关。

网友:
是我语言不严禁
是翼载荷小的飞机有更强的克服惯性改变飞行姿态的能力
惯性只和质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