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的连杆和SE的连杆是一样粗的吗

楼主(2007-02-06):
没有近距离观察过SE...

网友A:
原帖由
sky_rc
于 2007-2-6 12:00 发表
没有近距离观察过SE...
亚拓450飞机的连杆有3种,使用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1、HS1129 适合450XL(HDE)标准十字盘的机身;
2、HS1130 适合450XL(CDE)CCPM十字盘的机身;
3、HS1119 适合450XL(CDE)直推式CCPM十字盘的机身,例如450SE、450S。
这几种连杆的粗细都是一样的,但是每包里的连杆数量、长短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