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新手求救啊。。。再飞不起来就不玩了。太打击了

楼主(2007-02-06):
我做了N台KT330+微风2005!
但无论如何都飞不起来啊!
感觉就是飞机不够力啊,电机的动力有点一阵阵的。。

配置如下:
2408+0947+18A电调+老B1000MA15C电池+ESKY控+西安4通接受

楼主:
没人能帮忙下我吗?

网友A:
首先这个电机配桨不对,会容易过载,上个7060或7050
然后就是机机的重心。

网友:
建议你上个图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囿志者事景成............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继续努力.....别灰心......

网友:
继续努力  加油啊

网友B:
说说鸡鸡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鸡鸡的情况啊!

机机是330!
配置上面写了哦!
飞机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够力!(全重才320G)
电机的动力一阵阵的(听声音听的)
还有电机的反应有点慢啊,有时推发射机油门电机都没有反应。(不明白)
电池不知道为什么平衡充(难道坏的,二手ESKY)用两个手机的万能充串联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电机配桨不对,会容易过载,上个7060或7050
然后就是机机的重心。

不会吧。。。。

网友C:
首先让大家明白你新手到什么程度哦..有没有飞行经验.?排除人为操作因素.才能找鸡鸡原因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机和电调的兼容性有问题。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按理说这样的搭配即使不是很合适,飞起来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让大家明白你新手到什么程度哦..有没有飞行经验.?排除人为操作因素.才能找鸡鸡原因

新手!只玩过模拟(而且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电机和电调的兼容性有问题。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按理说这样的搭配即使不是很合适,飞起来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兼容性应该没有问题吧。。人家买启迪翼龙无刷套装时把电调和电机卖我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那要看看自己的操作水平先了....给大家说说飞行是怎么状态吧...就是飞出去后什么样情况...还有飞机舵面调试是不是正确的....

毕竟模拟里面没有调试舵面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看自己的操作水平先了....给大家说说飞行是怎么状态吧...就是飞出去后什么样情况...还有飞机舵面调试是不是正确的....

毕竟模拟里面没有调试舵面的操作..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连总结经验都没有.怎么寻求下一步改进啊...

网友G:
看看电调的说明书

没有的话搜索下载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的话搜索下载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H:
QQ我

q你了啊!

网友:
电机的动力一阵阵的(听声音听的)
还有电机的反应有点慢啊,有时推发射机油门电机都没有反应。(不明白)

莫非是电池充电没充好,电量不足,电调保护?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调??几串的电??看一下电调对电池节数的识别是不是要手动设

网友:
可能是电池的问题吧!我的也出现过,推到最大油门时就忽大忽小的转,后来给电池冲电,还没冲一小时就冲满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池坏了,建议楼主测下电池空载电压和全油门电压,如果压差太大,那就肯定是电池坏了。

网友:
有志者是事景成............失败乃成功之母.....

继续努力.....别灰心......

機機未炸

网友B:
看看电调设置在3S保护还是2S保护?

参考一下:我的15A辉盛,是用跳线设置的,帽插上去是2S,拔下来是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设置在3S保护还是2S保护?

参考一下:我的15A辉盛,是用跳线设置的,帽插上去是2S,拔下来是3S的。

我的18A辉盛!2S的!

网友:
那么量一下充满后,电池电压是多少?正常应该在8.4V左右。

网友:
------------------------------------------------------------------------------------------------------------------------------------------------------------------------------------------
1.Q442574856
2.USBXTR1
3.1/10
4.1/888mm1/10
5.RC-POWER 601BC
6.1/1045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513&extra=page%3D18
------------------------------------------------------------------------------------------------------------------------------------------------------------------------------------------

网友:
新手起飞时候最容易拉大了升降舵

新手一般容易在起飞的时候拉升降舵太大,以至于世俗坠地,开大了油门,平着扔出去,一般都能起来。

网友I:
坚持啊!不要这么快就退出魔界!

建议你上个图给大家看看,这里的热心人很多的。

网友:
看你说的情况,是动力出问题了。
说几点给你参考:
1、这组动力能产生450克左右的拉力,飞600克重的飞机都没什么问题(不吊机)。
2、可能原因之一:你的电调有问题,我就买过一个电调与电机不兼容,常常动油门时电机不转。
3、可能原因之二:你的螺旋浆装反了,导改拉力很小。初学者常犯这个错误。正确的装法是:浆的凹面向后,凸面向前。
4、可能原因之三:你的电机轴与电机的转子配合不紧,有松动。解决办法,用AB胶粘一下。
5、可能原因之四:接触不良。估计你已排查多次了,是这个原因的可能性不大。
6、用7060或8047的浆对保护你的电池和延长飞行时间都有好处,但决不是你飞不起来的原因。

网友:
教你玩模拟

你模拟厉害,玩过这个没有:
把所有微调都调乱,随便歪到一边,然后起飞,左右盘旋,最后降落,保证不摔机.
如果你这个练好了,就和现在不一样了.
而且要能飞各种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上个图给大家看看,这里的热心人很多的。

没有那么容易放弃的啊..现在正在自己做个飞机...但不会上图啊..

网友J:
不是电池的事,使电调的事我的辉胜18a的电调也这样,结果就插着冒 用3s的电

网友:
楼主是哪的人当地的帮着带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电池的事,使电调的事我的辉胜18a的电调也这样,结果就插着冒 用3s的电

不会吧..我只有2S的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只有2S的电池啊

那你必须得确认一下,那个跳线帽是怎么插的,如果拔下来了,肯定要保护的啊,拔下来是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必须得确认一下,那个跳线帽是怎么插的,如果拔下来了,肯定要保护的啊,拔下来是3S的。

我的是插着的啊..

网友:
大家都是热心人 看看我们的队伍 团结 互助 友爱 积极
如果有局外人看到我们的这种精神也一定会倾佩我们的

楼主:
小弟非常感谢大家啊

网友:
一定要把问题尽量的描述清楚一点,这样大家才好给你意见和建议,当然最好还要有图上,会更好的说明问题

网友:
LZ记住。欲速则不达

玩模型就要胆大心细,肯钻才行,不要心急,既然是自己做的,心里多少有点底,一样样的排查

网友:
一是先检查电池是否好坏;二是电调的油门设置;3是2408上3s的锂电浆要选合适,要不换个其它型号的电机。

网友:
“电池不知道为什么平衡充(难道坏的,二手ESKY)用两个手机的万能充串联充电 ” 应该是电池没有充饱  电调保护 我有块电调和你的是一样的 辉盛18A的 电压不足的时候就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建议弄个好充电器 更要小心别过放 不然电池会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