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会发错地方了吧)

楼主(2007-02-06):
我做了N台微风2005!
但无论如何都飞不起来啊!
感觉就是飞机不够力啊,电机的动力有点一阵阵的。。

配置如下:
2408+0947+18A电调+老B1000MA15C电池+ESKY控+西安4通接受

网友:
"电机的动力有点一阵阵的。。"

电池放电能力不够,不过老B的电池应该不错啊!!

楼主:
我买了ESKY的平衡重。。但不知道为什么充不了。。所以就用两个受机用的万能充来充电哦!

飞了N次了都是飞不起来啊!

网友A:
我偷偷问一下,楼主别生气,电池充电没?

网友A:
飞机全重多少?会不会太重了?我第一个塞斯娜就是太重了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偷偷问一下,楼主别生气,电池充电没?

两个万能充串联起来充3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全重多少?会不会太重了?我第一个塞斯娜就是太重了没飞起来。

全重350G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是电机问题吗?》?浆是启迪的0947

楼主:
真的很失望了啊!都不知道是那方面的原因!
那位高人能指导下啊!

网友C:
错配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配桨了··

浆应该配多少啊?
如果陪7060能飞多少G的飞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万能充串联起来充3个小时!

怎么串联冲的,手机万能冲,充电电流很小,要用两个万能冲分别对7.4V的单串电池分别冲,3个小时,时间应该不够.
如果动力是一喘一喘的,应该是放电电流不够,不过老B的电池放电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串联冲的,手机万能冲,充电电流很小,要用两个万能冲分别对7.4V的单串电池分别冲,3个小时,时间应该不够.
如果动力是一喘一喘的,应该是放电电流不够,不过老B的电池放电应该没问题,............

会不会时控和电池可能充坏了啊?
还有我的ESKY的平衡充不知道为什么充不进啊!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冲完后,电池单体有4伏以上,一般是可以了。我提醒你是不是浆装反了?

网友:
2408多少KV的,是2408-21吗?

那个铃铛用3节电带7060桨有400多克的拉力,两节电至少要8060以上的桨,对于微风练习机来说0947桨应该够用了。

18A的电调在低电压保护的时候会自动降低功率,电机转动一蹿一蹿的。楼主的电调保护电压设定是否正确?

老B的电池安全充电终止电压4.15V,用手机万能充截至电压不准确,很可能会损坏电池,不建议使用,而且手机充的电流通常不超过200ma,充满1000mah的电池至少要5个小时以上。

esky的充电器已经有过N多强奸锂电的前科,同样不推荐使用。

还是直接找老B搞套DIY的充电器吧!

微风做得好的话,是一架非常不错的练习机,不需要多大的动力就可以飞起来的,制作调整上有没有不妥?重心、拉力线、平衡、舵面等等。
还有,操控有没有问题,是否起飞时拉杆太猛,或者机轮阻力太大?或者其他原因?

做飞机的乐趣既在于成功的喜悦,更在于不断挑战的过程,没有困难还有什么刺激?有困难动脑筋解决才有乐趣。

楼主:
学习了啊!

还是问下大家用什么动力系统好些..大家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E:
你的铃铛就不错,3节电带7060绝配,大部分飞机都能应付。

我就曾经用2408-21kv1500的电机带7060桨3节锂电做过好几架飞机。84蚊子,100飞翼,su27后推,KT3D,甚至用来飞过一架700多克的1米6翼展的大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铃铛就不错,3节电带7060绝配,大部分飞机都能应付。

我就曾经用2408-21kv1500的电机带7060桨3节锂电做过好几架飞机。84蚊子,100飞翼,su27后推,KT3D,甚至用来飞过一架700多克的1米6翼展的大飞翼。

你好啊!我的是2节电池!能有多大拉力的啊?

网友:
貌似是电池没充满电的问题哦 lz解决下充电器的问题在试试

网友F:
如果是一阵阵的话是电的问题,不是说老B的电不行,有时候是使用不当做成的.电力不够,一加大油门就不动了的,一减少油就会转,所以是一阵一阵的,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换个别外一个电池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一阵阵的话是电的问题,不是说老B的电不行,有时候是使用不当做成的.电力不够,一加大油门就不动了的,一减少油就会转,所以是一阵一阵的,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换个别外一个电池就没事了

老兄!就和你说的一样啊!那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推間你用一下,GWSC3-LP鋰電充電器,可以充11.1和7.4V的!還不錯。

网友:
哪里有微风的图纸啊?

网友H:
我做了两架微风都飞得很好。动力也是2408+18A电调+0947.飞得很轻松。微风不需要太大的动力。我同意以上的说法
你的电池一定是充电充得不好。建议你头一个3E的平衡冲。充电器一定要買一个好的。一次投资以后就不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了两架微风都飞得很好。动力也是2408+18A电调+0947.飞得很轻松。微风不需要太大的动力。我同意以上的说法
你的电池一定是充电充得不好。建议你头一个3E的平衡冲。充电器一定要買一个好的。一次投资以后就不 ...

我的是7.4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了两架微风都飞得很好。动力也是2408+18A电调+0947.飞得很轻松。微风不需要太大的动力。我同意以上的说法
你的电池一定是充电充得不好。建议你头一个3E的平衡冲。充电器一定要買一个好的。一次投资以后就不 ...

那我的电池就是坏了啊!...
我有个ESKY的平衡充..但不知道为什么充不进去啊??只是电源灯亮其它那个就不亮了!

网友:
过放了?过充了?

网友I:
可能电调的电压设定错了,设为三节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电调的电压设定错了,设为三节锂电。

我的是7.4V电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呵呵!可能要賣一格轉接線哦!充反了說不定會把電池充壞哦!檢查下電池線是不是呵充電器的插空處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7.4V电池啊...

就是因为你是7.4V的电池,才有可能设置错了保护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