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尾桨问题

楼主(2007-02-06):
我的36号现在用了有80多个起落 现在发现尾桨变距系统经常会被卡住 我吧连杆从
舵机
上取下来 用手推拉感觉很难推动 很涩的样子 加了润滑油也没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 转动很正常 就是左右移动(变距)时很难移动
不知道是这根尾桨轴磨损了
还是这个在轴上运动的的铜套磨损的原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好象36#的尾桨出问题很多哦,我的尾桨也有问题,还在修理中

网友B:
换跟尾桨轴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塑料球头和球头扣紧了,你仔细清洁打磨一下看看,另外,如果尾桨打过的话,2颗轴承和螺丝要仔细查一下,很容易坏的

网友A:
今天弄了一个晚上总算把尾巴修理好了,安装回去居然忘了怎么连接接受机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C:
如果是原配接收机的话:
1、升降舵机
2、右侧舵机
3、电调
4、陀螺仪
5、空
6、左侧舵机
尾舵机接陀螺仪的输出口

网友A:
用的天地飞的,也是一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