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FP 004 和 Walkera 4# 的比较?

楼主(2007-02-06):
新手想买电直。
请问E-Sky FP 004 Walkera 4# 比,那一部较稳?较可靠?操控较好?
有人说E-Sky FP 004的尾会走,很难调稳,是真的吗?
有人推荐买4#,说4# 004好,尾不会走,较易操控,又较平。
E-Sky FP 004卖五百多元,Walkera 4# 卖四百多元。
如果不考虑升级和改装,但或会玩模拟器的话,请问买那一部比较好呢?

网友:
ESKY,不二的选择

网友:
华科尔4#,挺好的,esky的太贵,机身来说两者差不多,都挺好,小电直的精品
其实雷鸟也很不错的,耐摔,esky和4#的脚架不够结实,呵呵

网友A:
4号的控不用加任何东西可以玩G3,004可以兼容FUTABA的控,自己考虑吧。

网友:
性能基本一样,但4号的配件较容易买到,好象也便宜点

网友:
呵呵.....楼上的做了我的导师了......咔咔.......

网友:
4#的控比较垃圾,呵呵,btw 如何直接玩G3啊?俺玩G2还是用ppjoy玩的,不过有个啥啥的模拟器4#的控可以直接玩

网友A:
PPJOY肯定要啊,就是不用自己再焊什么线,买什么狗之类的了。用音频线听说容易抖舵的说,我没用过。

网友:
贵100左右买ESKY,因为接收机拆开是6通道,整套遥控可放在固定翼飞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JOY肯定要啊,就是不用自己再焊什么线,买什么狗之类的了。用音频线听说容易抖舵的说,我没用过。

大部分发射都可以吧,呵呵,俺的4#和雷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号的控不用加任何东西可以玩G3,004可以兼容FUTABA的控,自己考虑吧。

不好意思,lee-king兄可以说明白点吗?
004可以兼容FUTABA的控是好还是坏?
004G3需要加东西和较麻烦吗?

楼主:
看来大家对4#的评价都不错,
但以前的文章都说华科尔的电子很差、很容易坏,而esky的很好、很可靠是真的吗?
我觉得电子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很重要,如飞了几次后就坏电子(不是摔坏),不能再飞,那可就惨了﹗
请问4#的电子如何呢?真的比004的差很多吗?值得多花钱去买004?

网友:
就是用FUTABA的遥控可以直接控制004(频率要一样)。4#就不可以,华XX的东西跟任何别家的东西都不兼容(但可以改,其实就是跟FUTABA的PPM信号反相了)

004玩G3可以用个USB的接口,但好象要将近200大元,或者自己做音频线接声卡,用PPJOY来玩,但听说用声卡在模拟器里容易抖舵,我没用过,不敢肯定。

网友B:
4#可不可靠? 买华XX的东西就像买彩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可不可靠? 买华XX的东西就像买彩票!

我买了两天4#,都坏了,都不是坏在电子设备上
落了好多零件玩雷鸟,我的雷鸟就是华XX的旋翼头,呵呵,雷鸟的旋翼头被我扔了,跟4#根本没法比,不过据说esky的更好,没见过实物不敢评测
不过4#遥控的手感不是一般的烂啊,比雷鸟的差多了
本来改了一个专门玩模拟器,手感太烂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可不可靠? 买华XX的东西就像买彩票!

买彩票?不是吧?我的彩票运一向很差啊﹗
…..看来还是要多花百多元买004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两天4#,都坏了,都不是坏在电子设备上
落了好多零件玩雷鸟,我的雷鸟就是华XX的旋翼头,呵呵,雷鸟的旋翼头被我扔了,跟4#根本没法比,不过据说esky的更好,没见过实物不敢评 ...

两天?都坏了? 那么烂吗?请问坏了什么?
楼上很多都推荐4# 啊﹗

网友:
笔误,两个,呵呵
第一个是摔烂了,换马达不小心把混空烧了,第二个也摔烂了,马达阳寿尽了,很多东西都摔坏了
反正我的两个4#坏的都跟厂家无关,呵呵
4#的做工很好

楼主:
在买机前,想再问一下大家的意见。
如果两架机的价钱一样,各位会买那架呢?可以说出理由吗?

网友:
考虑下还是雷鸟实在,电子可靠,耐摔

楼主:
科乐科的雷鸟吗?请问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