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几点经验体会!

楼主(2007-02-06):
  玩了直升机也很久了,也来总结一下造成直升机追尾和陀螺不能发挥效率的几个原因!
1 首先是陀螺仪的感度过大,仔细调解陀螺感度就有很大改善!如不能解决,那就可能是以下原因了!
2 就是连杆插在了舵机摇臂的最外了!这是很多人发现不了的原因!
3 尾螺旋桨不好了!
4 大桨被扫了或不好了!
5 尾桨夹紧了,使陀螺不能发挥作用!
6 皮带过松!
7 尾舵行程太短!
8 尾轴太短!多为安装错误,或其他因素造成的!
目前就总结了这些,哈哈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奥,对了,如果一些新手为了不摔机安装了练习架或者更不好的,安了自己做的横棍子,这样不但陀螺不能锁住尾,更不用于操作! 还是撤了吧!慢慢练习青蛙调,就能找到感觉!
大家如果赞同或有更好的建议可以跟帖!!
如果又想和我探讨的也欢迎联系我!---原结识天下模型爱好者!
cnely@126.com
qq: 364127242

网友:
请问为什么尾桨夹紧了,使陀螺不能发挥作用?什么样的松紧度才是可以的?

网友:
------------------------------------------------------------------------------------------------------------------------------------------------------------------------------------------
1.Q442574856
2.USBXTR1
3.1/10
4.1/888mm1/10
5.RC-POWER 601BC
6.1/1045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513&extra=page%3D18

网友:
2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担心虚位的放大效果???

网友:
版主又造福新手模友了。。。

网友:
安装了练习架跟陀螺鎖尾有什麼關系

网友A:
还是想听听2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听听2是为什么。

是啊,同听

楼主:
2 就是连杆插在了舵机摇臂的最外了!这是很多人发现不了的原因!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本人就因为这个找了好几天原因原因,最后终于发现了,我认为可能是由于是连杆插在了舵机摇臂的最外了,也就是力矩加长乐,飞机在振动下尾舵来回微小的抖动就会造成尾桨的变距,从而造成造成追尾现象的!

也是个人理解,希望大家共同研究讨论!

网友:
我认为,在外的坏处就是,如果虚位大了以后,因为放大的原因,会比相同虚位的短摇臂来的尾桨虚位更大。

网友:
我认为飞机还是做的不够精密,像真正的直升机一样就不会出这么多的问题啦

楼主:
哈哈,不仅是飞机的问题,所有附件都有关系! 最主要的是调试问题

楼上的可以举几个 好直升机 的例子!

网友:
好贴,顶一下

我朋友都叫我把连杆放到摇臂最里面得孔,这样精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