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为什么马达齿轮都是铜的?

楼主(2007-02-07):
用合金的或者钢的不是更结实吗?

网友:
如果齿轮硬度过高,大齿盘磨损会很快,除非你能搞到比齿轮还便宜的大齿盘 ,所以用硬度太高的齿轮不一定是最好选择。回答完毕

网友:
帮2楼顶了

网友:
长见识了!1

网友:
很有道理

网友A:
偏解;
这个问题是与玩具行业和大批量小齿轮制造有关的;
    这些要求不高的小齿轮之所以用铜材,是因为铜材加工容易,这些铜材小齿轮都是拉削出来的,用专业机器,单孔模具每秒钟可以制造出十几个;要是用钢材或合金就只有用铣加工,豆腐做成肉价钱!
玩具行业采购这些小模数齿轮是以公斤来论价钱的,平均下来一个0.5模数8齿5毫米长度的小齿轮每个只要1分钱!。。。。。

网友:
拉削的齿轮质量不好吧,粉末冶金的才好

网友:
  长了见识了

网友:
1 铜材料做电机的齿轮, 齿轮与电机轴不会打滑,
2铜齿轮与塑料齿轮的搭配是最好的,具有较高的传动效率.

网友:
铜在机械特性里还有润滑的作用,原因是铜材质偏软.再有一个,保护大齿轮不过分磨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解;
这个问题是与玩具行业和大批量小齿轮制造有关的;
    这些要求不高的小齿轮之所以用铜材,是因为铜材加工容易,这些铜材小齿轮都是拉削出来的,用专业机器,单孔模具每秒钟可以制造出十几个;要是用钢 ...

哈哈,不赞成这种说法,第一,别小看齿轮,我们找了多家专业的齿轮做的铜齿都不合格,第二,合格齿轮的成本比你说的好像是数量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赞成这种说法,第一,别小看齿轮,我们找了多家专业的齿轮做的铜齿都不合格,第二,合格齿轮的成本比你说的好像是数量级的差别!

您看俺买的这个齿轮如何啊?

单买好贵啊

网友:
黄铜本身就是一种耐磨的金属

网友C:
异
铜不耐磨, 耐磨受齿轮之间的--咬合面--材质--力量--等等相关. 铜软质地疏松可含油一般用在有润滑油的传动系统中
我用日本产钢齿飞了很久只是咬合面亮了一点.尚无半点磨损.(钢齿我花了72元一个)

网友D:
timaya 的赛车模型好像也是用钢齿的。

网友E:
这是一种节省维护成本的方法,将系统的薄弱环节设定在一些成本较低并易于更换的易损件上,这样可以在系统超载时首先把易损件损坏,使系统卸载,避免损坏成本较高过难于更换的部件。

网友F(2007-06-03):
用铜是因为加工容易,成本低。

网友G:
二楼正确

网友H:
一个齿轮成本1分,可以卖到20元
算过利润吗???数字恐怖了
2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