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电池盒问题!

楼主(2007-02-07):
esky-lama v3的原装电池盒设计太不合理了,每次充电都要把电池盒从脚架上取下来,可是电池盒与脚架的连接又太脆弱,生怕哪天就弄折了,大家都是怎么改造的啊,我现在用泡沫削了一个电池盒每次玩都用胶带把它粘到机身下面!

网友:
严重同意,我的已经断了一个挂钩,请改造好的朋友拿你的改造成果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别沉,还没好办法呢!

网友:
用塑料片剪出一个方形,两面贴上贴纸,套两条橡皮筋,在挂勾位置开4个孔,用包装铁线穿过去绑好,这样就什么形状的电池都能用啦,拆装电池也很方便,电池也不会被主轴磨到了,贴纸的作用是防止橡皮筋和塑料片长时间接触后融化,10#机也这样改了,不用包装铁线,直接用螺丝固定

网友:
能不能请jweufyjhf 朋友单独照一张电池架的,人笨了没有办法,谢谢了

网友:
科乐科LAMA4改为插取式电池盒 比较方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6974&extra=page%3D1

网友:
插取式电池盒,不同尺寸的电池可能装不进去,重心也有问题,只有用橡皮筋才能有最大的灵活性

网友:
多钻了几个孔,原来是为了方便拆电机螺丝的,后来发现不实用

网友:
收到,明白了,多谢jweufyjhf 及火腿丁两位朋友,可惜我的挂钩断了一个,要想想办法

网友:
可以用铁线缠一个小挂钩

网友:
不错,对啊,今天回家就开工,搞好了回来给你汇报,呵呵,谢谢!
另外顺便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LAMA3起来的时候尾巴会向右转?微调、混控比都最大了还是这样?

网友:
尾巴会向右转,可能是有一个电机的碳刷磨损得多,压力变小,性能下降

网友:
这样啊,回去拆开看看,我决定拜你为师了,LAMA到我手里2周,废了5副桨、A、B大齿各一个,桨夹、2个尾巴,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r />

这样啊,回去拆开看看,我决定拜你为师了,LAMA到我手里2周,废了5副桨、A、B大齿各一个,桨夹、2个尾巴,郁闷

只飞了2周,不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找找其他原因

楼主:
注意一下控上的微调!
jweufyjhf 人好,技术也好!

网友:
关键是人热心,肯帮助别人

网友:
昨天晚上改好了,我就是用的原来的电池架,把它反过来,还能卡住电池,再加一条皮筋,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