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翼龙油门不顺畅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02-07):
今天刚装好启迪翼龙,用的是2408-21无刷马达,18A电调,天地飞06A控,
电池
是镍氢8.4V原装电池,7050桨,刚装好试机,发现油门从无到一半时还正常,再推就会断断续续的,很不顺畅,推到顶居然不转了!!!总之马力不能全开,只能开一半的油门,请教各位大哥帮我指点迷津!!

网友A:
字体大点看不清楚 建议 升级无刷

网友B:
两个办法
第一 你把进角设置成低 或者高 不能用 中进角 我的就是 这个毛病 。第二你的油门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呀 ,先把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加电调的电源 听到电调发出滴 滴两声马上把油门拉到最小 就 OK 了 你看看吧。

网友C:
你的电调低压保护了.
电调上有无跳线?(如果是辉胜那种18A,要查上跳针,设置为7.V低压保护)还有电池是否充满.

网友D:
电池没电了或者电调保护设置的不对!

网友E:
也有可能 电机座的两个内6角螺丝锁的太紧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建议!我想可能是前几天我的电池正负接反了,一接电调电池直冒烟,我赶紧拔掉,后来再测试还能用,就是油门不顺,舵机正常.我想会不会是电池已经完蛋了,

网友F:
无刷马达的螺丝松了 我第一次飞翼龙 也遇到过这问题 银燕马达 内六角既然没上紧  郁闷了下午 ~~~回去找个 内六角螺丝刀上好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