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使用和保存

楼主(2007-02-07):
抽空研究了一下TP的充电器,里面说最佳的保存电压为3.85v/cell,为保持长寿命应充到4.15v/cell (for long cell life),为提供最佳性能才是.20v/cell !TP的充电器就有这几种充电电压!
TP是LIPO的龙头老大,应该不会错了吧?
冲到3.85V的功能有用啊,哪个国产货有这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空研究了一下TP的充电器,里面说最佳的保存电压为3.85v/cell,为保持长寿命应充到4.15v/cell (for long cell life),为提供最佳性能才是.20v/cell !TP的充电器就有这几种充电电压!
TP是LIPO的龙 ...

3.85V 一说原来就知道

4.15V 与4.20V 之说,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收获!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高档的东西?

-

网友:
我们还是4.15够了。嘿嘿。

网友A:
没错,锂充电器应该要多一个这样的功能。3.85V

网友:
如果玩点,专用充电器还是要准备一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锂充电器应该要多一个这样的功能。3.85V

网友B:
存放锂电池。

保存锂电池的最好办法是,电压4.0以下3.5以上,然后把电池封好放到冰箱冷冻室,放置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没问题,记得用的时候,要等电池恢复到常温后才可以充电使用。

网友:
哦!!!!!!

忘记收费就把这秘密告诉你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存锂电池的最好办法是,电压4.0以下3.5以上,然后把电池封好放到冰箱冷冻室,放置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没问题,记得用的时候,要等电池恢复到常温后才可以充电使用。

冷藏室还是冷冻室?

网友:
冷冻,不是保鲜。

楼主:
发现鸿飞有TP的充电器卖啊,电池多的米人可以买啊,免得哪天出差把电池放坏

网友C:
如果用了的电池 不建义存放  就算存放 也要1周冲放一次 不然电池就是有电 也飞不动亚托  不然就卖掉 飞的时候在买

网友:
电池也可以冬眠

网友:
我冲到4。18v

网友(2007-08-15):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了的电池 不建义存放  就算存放 也要1周冲放一次 不然电池就是有电 也飞不动亚托  不然就卖掉 飞的时候在买

按照20楼的说法 就没人玩电直了 谁玩的起,谁折腾的起。 厂家出厂的电池运到消费者手上也几个月了。按你这么说那电池早费了

网友:
我觉得20楼的哥们说得有道理,只要是充过的电池,肯定不适宜长时间存放,就算做好了一切措施,长期放置也会影响电池性能发挥的,至于厂家发的新电池,只要没有充过,不用放冷藏也没问题的!!!

网友:
我就是冲4.15,冰箱 放了一年,不知道有没有用了

网友:
可以拿出來試試喔..放一年耶..@@~
小弟電池最多放三個月冷凍庫...
保存前..先將每一個 CELL 放電到3.9V  所以3S1P總共11.7 V
就這樣..每顆 CELL都很準確的放電到3.9V
再來拿保鮮膜包覆..再裝入密封的保鮮盒...就這樣放進-10C的
冷凍庫中等3個月後拿出來解凍後..再充到滿..試飛..第一個循環感覺一點點沒力
可能心理作用吧
等第二各循環後就跟當初存放的沒啥兩樣
我的電池2200mah 15 C  都是飛到1500mah~1800左右就下來充電了
每次飛4:00一個循環.....中間休息間隔1分半鐘.檢查機身.順便讓電池休息...(呵呵順便抽根菸)......共飛三趟
這樣玩法...電池天天飛已經有半年多以上的時間了...都沒有肥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