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大脚的小败笔

楼主(2007-02-07):
断了,一撞就断,已经是第三根了,只好想办法自己修

拆下来看

用它修3*30的内六角螺丝杆

捅个洞洞一会用

放进去比下长短

安装完成

拧上螺丝,把保险杠安上

最后把热溶胶灌上,加固

网友:
我的不容易断,但很容易弯,现在用3mm的小铁棍加根弹簧,很好用。

网友:
不撞就不烂的。

网友:
技术问题。。。我怎样撞也说不了这里。。不知道你是怎样玩的。

全速撞或单独撞一点的地方。不要说恒龙。。就算神龙都会死啦。。。

提高技术是防撞的第一步。。。

撞车不是小了的。。看开一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啊,除了练技术以外想我这样的菜鸟只好这样拉!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哈哈!

楼主:
技术还凑合啊,你们可能是后期的车,我这个杆可是相当的脆哦,

网友:
現在都2月份了。。哎。。為什麼這麼多人還能買到前期的車呢?我可是後期的改良品。。

質量當然比前期有小小改進。。。

無事哪。。你撞多幾次不會有事的呢。。。撞得開心。。修得爽心。。

楼主:
这车就几个地方不爽,其他的我还挺满意,呵呵,等改完无刷让你们好好看看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搞,换是不是没用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就几个地方不爽,其他的我还挺满意,呵呵,等改完无刷让你们好好看看

無刷我看過。。無興趣。。你換上噴氣推進引擎上去看看。。哪我們一定好好看看。。。換吧。

我精神上支持你。。。肉體上XX你。。。。哈哈

楼主:
  哪有那样玩的,那车不都整散了啊,HL不尽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