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的电调和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7-02-07):
所有的东西皆为原装,除了电池。4分钟的3D,每次都是在地面切到ID2。4分钟内连续的基本3D动作3分钟、连续的自旋翻1分钟。落地后电机温度77-85度(很恐怖)有一次还有异味、电池温度49-59度、电调温度44-50度。除电调、电池温度可以接受,电机温度是否过高?电机的磁钢在这种温度下是否会退磁?大齿和铜齿的之间的间隙没问题,每个球头扣都用扩孔器扩过保证顺畅,皮带松紧度也很适中,但就是不明白亚拖提供的悬停电流为14A。我们几个测来测去都是20-22A。对了,齿比用的是斜12T+188T

网友:
3D飞4分钟好像我的也是这样,上5分钟左右。电调发热量也感觉比较高,马达的温度正常。如果是85度应该不会退磁,要150度以上甚至要200度才会。
我用的是11T+170T直齿,正打算改斜齿。一块电池飞10分钟航线不过瘾。

我还有台SWIFT 16,最高电流88.5A,平均电流9.8A!相当省电,而且动力非常好,有飞450的动力感觉!

网友:
高,实在是高。

楼主:
到了夏天我真的怀疑会烧掉啊

网友:
ASSAN 120A或者90A中压版电调,飞起来只有微温,感觉很不错。

网友A:
是不是浩然你飞的太激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浩然你飞的太激情了。

应该是飞得太疯狂了.

网友:
这样说怕怕的啊~~~~~~~~~

楼主:
都是正常的飞行,那个1650KV更恐怖.倒不是说温度.是说电池.标准4分钟下来,电池就鼓了

网友:
测过转速没有?按推荐调转速!
如果油门曲线全按100%很容易出现电机过热,我发现坛子上喜欢这样的还不少

网友:
我飞SWIFT 16的电机是Z30,KV值是1100,而主齿轮可能是150T的。低速大扭力感觉比较省电。
如果600也用低速电机+多T小齿+少T大齿,可能效率会有所提高。不过这只是猜想。

楼主:
今天更离谱,电机温度95度、电调59度、电池68度   到了夏天怎么飞啊!!!

网友:
都68度了电池居然还顶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