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A技术问题

楼主(2007-02-07):
我新入手F3A,正在装机,但不知50级别的机机需要配什么样的
舵机
效果好些?希望能最少的花费获得较好的效果。谢谢!

网友A:
就3003咯~~~满街都是~~~~

网友B:
把方向舵换成9002,其它的用3003,想干什么都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f3a对副翼回中要求挺高的,3003可以么?,为什么方向舵要用9002?

网友C:
没有问题,方向舵出力要求大点。要不3001也行,价格差不太多

网友B:
3003和3001比,3001有纵向旷量,3003反而没有,回中精度绝对没问题,只是3001是双滚珠轴承的,3003没有轴承,但用着是一样的
方向舵在做侧飞、大迎角等很多动作时受力很大,所以最好换成稍大力的舵机,9002价格不是很贵,而且能保证力量,对长期飞3A而言也提高安全系数。长时间让舵机满负荷运行会致使电位器提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