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在XTR一推油尾巴会转一圈?

楼主(2007-02-08):
我用6EXHP,在XTR里面飞亚拓450的时候一推油门机器尾巴会转一圈,然后才锁住,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各项置中

楼主:
第五通道也要?

网友B:
一般在刚刚离地的时候,由于地面效应,会引起尾舵旋转,是正常的,真飞机也有这个问题,当飞离地面一定距离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