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ba 4YF上的35.120M的晶体插针

楼主(2007-02-08):
futuba 4YF上的35.120M的晶体插针,哪里有生产或者销售的? 该发射机配RF136,西安孵化器生产的发射机晶体能配上吗?
另外,esky的发射机晶体是否可以 ? 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先谢谢啦!

网友:
什么是晶体插针?

楼主:
晕过去......,选择频点的晶体,4YF的脸面上有.
------------------------
什么是晶体插针?

网友:
esky的晶体是可以用在futuba上的!!!

网友:
随便买一对FUTABA的35MHZ的晶体就行了,兼容的也行

随便买一对FUTABA的35MHZ的晶体就行了,兼容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过去......,选择频点的晶体,4YF的脸面上有.

什么是晶体插针?

不就是插拔式晶体吗?原来还可以这样叫的,呵呵!还以为要买晶体的“脚”,然后自己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