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第有点东西,想做个KT练习机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2-08):
有futaba 4ex 控和收, 380
电机
和180电机各一个,E-sky
舵机
(9克)两个.EP5045桨一个,EP6045桨两个,800毫安理
电池
两个,想做个KT板练习机飞,不知道怎么搭配,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如果有图纸请发到
tc2004@tom.com
谢谢啦

网友A:
380 / EP6045 / 2S 800mAh Li-Po 这个搭配不错啊.
很省电的.

网友B:
来这里看看,也许有你要的模型练习机:
http://www.model-shows.com/bbs/ShowForum.asp?ForumID=2

楼主:
我想用那个桨做推桨 行吗?
这里螺旋桨好难买到推桨 我觉得不容易损坏螺旋桨

网友C:
没有问题。螺旋桨的凹面朝向飞机尾巴就可以了。

楼主:
再想问一下 如果用上面的配置(2楼 )
翼展大概多少呢? 还有控制再多少可以内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