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450se了,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2007-02-08):
小兄弟推荐的配置,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吧!

机身:450SE最新版的,带电机电调
舵机:HC56MG金属齿轮*3+9650尾数码舵机
遥控器:FF9SUPER
陀螺仪:401

另外再给点充电器电池的建议。。。

先谢谢啦

网友:
建议把控换成9X的~~~~~~

网友:
LZ,舵机:金属齿轮的是HS65MG,不是56

网友:
舵机型号我打错了....

网友:
明知的选择

网友:
这台比9X如何?

网友:
冰人又放毒啦

网友:
还是JR9XX把

网友A:
為什麼大家都推廌9XX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大家都推廌9XX的控??

9X眼睛大  所以都推荐...........

网友:
炸机了。需要配件的话找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看见这东西了  我现在就想换这个东西  听说有水货 不知道有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T12什么时候降价1W以里就买一台